T43重启挡38维修一例

楼主(2009-05-25):
过完年自己开店了,一个人做事,有点忙不开,也很久没发帖子了。难得今天有空修了一台T43的重启挡38的问题,所以发帖来跟大家共享,这种问题也算是IBM机器经常遇到的,最起码我在T60 和X60的板子上遇到过很多!

客户主板以前是进过水的,但腐蚀不严重,送修时候是死机 ,小问题,很快就搞定了,客户直接带走! 过几天 回来返修,说重启 或开机以后关掉再开就点不亮了,于是再次检测主板,发现第一次开机都没事,正常使用,但关机或重启后代码挡38 明显 IBM常见的重启不过内存! 用示波器打内存信号线,没波形 怀疑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但不能完全确定, 在仔细检查外围和内存供电以后,果断更换北桥,测机 通过! 关机再开或重启 都没问题!  现在正在拷机!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无法准确判断的问题,但又不能不下手,所以这时候既要冷静又要果敢才行,而且做事一定要仔细,认识 !即使判断错误也不要引起别的问题才行,错误谁都会犯,我们只要尽量少犯错 就一定能多赚钞票!

一点小经验,祝大家都发财!

网友:
楼主修的修的档38.是内存的问题....其实38的范围很广的....南北桥...等等...都可能导制

挡38正常来说都是内存不过,只是偶尔有些机器代码不正常,所以很多人说显卡也会 南桥也会 北桥也会 但我始终是认为 38是挡在内存了,至于挡在那个桥 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我也不多说了

网友:
打的是地址线吧

网友:
北桥必须用BGA设备才能更换吧
手工似乎不可能

手工BGA有些高手可以 ,但我没有那本事,从开始学就用的BGA机器,有依赖了!

网友:
38可能是ich和mch都有關係,但是若有碰到水情形
其實還是要多考慮

网友:
挡38的范围确实比较广,实际维修中碰到过BIOS引起的.

网友:
我一开始认为很多地方引起当38,现在认为内存。北桥占多数,但也不排除其他地方,希奇故障也很多

网友:
机器多了,什么样子都有

网友:
其实重启没有显示档38,可以不用换北桥,这是北桥内存控制的方式限制可以更改的,比起换北桥要简单的多,而且风险小

网友:
挡38,我修过的机器有刷BIOS好了的,换南桥好了的,换显卡好了的,换北桥好了的,加焊内存座好了的。。。感觉没楼主那样肯定就是北桥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