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10 修复一例

楼主(2009-05-25):
客户拿来时候是开机量一下屏就暗了,机器运行正常,初步判断是灯管问题
接下来就是换灯管喽,过程省略,换完后测试一切正常,高兴
机器超级无敌脏,顺便清理一下(之前答应客户的),清理完后开机不亮了,脑袋大了
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笔记本主板之前没有修过几个,上诊断卡,显示28,然后就是FF,不插内存停到28,摸显卡烫手,测显卡旁边一路电压0V,看电流1.2A,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了,心想这下完了,换个灯管还要赔个X300,自己换的好换不好还不知道呢。测量着看吧
多次开机后发现偶尔机器电流会降到0.8,于是插卡试一下,发现机器亮了,接显示器发现没问题了
,原来是虚焊搞的鬼,南桥全是胶,显卡是现存在芯片上边的那种,看着就头疼
多次开机后发现,按显卡,CPU座,北桥,南桥均无效
跑电路吧,既然显卡供电0V,就从这里查起,直接跑到了max1999(好像是这个型号,因为客户追的急,没细看),不管了,先加焊一下再说吧,开风枪,上焊膏……
装机多次开机,关机没出现任何问题,修理完毕

东西修上了,有一事不解,为什么电源芯片虚焊会电流过大?为什么没有供电显卡反而烫手?
望高手指教

网友:
以前碰到过台机电脑北桥少供电烫手的情况,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少供电反而会烫手!!

网友:
以前主板碰到过场管虚焊烫手的,笔记本还真没遇到。又学习了!

网友:
如果少个电压是内部的差分电路工作不正常 比如应该在开关状态的 少个电压 也许就工作在放大状态了
所以就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