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BGA的时候老是掉焊盘

楼主(2009-05-25):
本人是手工BGA的 下加热350度。上加热400度。。以前用8205做上加热。都不会掉焊盘。。现在用司登利2310。。不知道怎么的老是掉焊盘。。。都是能推动BGA芯片了。。都推好好几次。在上面加热10来秒。。拿下来。。。怎么老是掉焊盘。。

网友:
你温度设的太高了。

网友:
土炮不弄坏一堆,很难能摸出经验来吧

网友:
到底是温度高了掉焊盘还是温度低了掉??我都可以堆芯片好几下了。。才拿的。

网友:
锡球的熔点达到了,不过没有全部熔化所以掉~堆芯片好几下不代表能完全完好无损的拆下。

网友:
你的意思还得在回流一会。
我试试看。谢谢你的提式

网友:
温度太高,,焊盘底下的胶的粘结度下降,,焊盘肯定比较容易损坏····

可以推动后,再快速打着圈吹一会,然后快速拿下。。。。。。。。。。。。。推,不要太用力哦,也不要太大的幅度。。。。。。。。。。。。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可能是风筒风力太大了吧。不适应。呵呵。。。。请教一下掉焊盘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你这不是做BGA吧。。感觉像打铁啊。。。

网友:
下加热350度。上加热400度。。真的是打铁啊

网友:
经验是总结出来的,温度是摸素来的,慢慢来,我刚开始看别人用360度吹IC也很奇怪,怎么他吹就不坏,我吹就坏,后来才知道,高手用的风枪是坏的,时间久了,温度不准。

网友:
是掉盘还是断盘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