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87591L的好坏判断

楼主(2009-05-25):
方正颐和T3300D开机无反应,拆机查待机,无5V、3V,经查是FDS6612电源管坏,换后5V、3V正常,按开机健还是无反应,PC87591L芯片烫手,请问是坏了吗。怎样判断PC87591L的好坏呢。菜鸟求教。
芯片

网友:
PC87591L芯片烫手..肯定先找一个同型号的先换了再说了.方正电脑用到PC87591L的最好坏的就是开机芯片了..PC87591L不带资料的..前两天我也是修一台方正的它用到是PC87591E.刚好我们这里没这个芯片最后还是退给客户了...

网友:
哦,谢谢,先找个试下

网友:
我也是一台神舟M120C的本本.有3/5伏,不触发.PC87591L有高电屏输入始终没有跳变输出.其实也不知是哪个脚是输出..现在还是修不好.

网友:
嗯, 我也是碰到这个故障啦, 是PC87591ER的

网友:
换了PC87591L ,还是开不了机,没反应

网友:
怎么查,请高手们指教下

网友:
请各位指教

网友:
591应该带程序的..你要找一样的板上的换才行的.

网友:
查相关型号 电源供电 开机触发型号 和输出调变型号 均为高电平有效 有引脚定义资料最好

网友:
查相关型号 电源供电 开机触发型号 和输出调变型号 均为高电平有效 有引脚定义资料最好
引用 网友A:
[/qu
请指导具体点啊,万分感谢

网友:
87591可以和97551通用!都是无专用程序的!
可以量下晶振!

网友:
EC的电源有3.3V, 复位脚是3.1V, 晶振电压在零点几V变化,不知对否

网友:
一群小菜在讨论哈哈!!不是我说你们,其实我之前和你们一样菜,多看芯片和主板图纸

网友:
看多了就会知道触发,上电的过程,关于97551的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8077-1-1.html

网友:
你不知道此芯片的输出端,你总可以量它控制的mos管的控制极吧,和它旁边的晶振有没电压差!

网友:
晶振两脚的电压各是多少,晶体才起振呢,

网友:
二手烟幕弹
你师傅没教你什么叫谦虚吗?
你在这感慨别人比你菜,说明你还没到那个能让你看得更远的高度。

网友:
支持,你这种人永远成不了大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