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改USB声卡

楼主(2009-05-25):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个sony的本  说是没有声音 ,在别的地方修过但是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声音,又去找别的地方修,感觉价钱高就来这边问价,我看能开机,并且也可以识别硬件就说要100元搞定,同意后修发现何种本都是排线连接 很容易坏,结果还是没有声音  ,没有办法是挣还是不挣呢,还是看看吧 ,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一样的排线,…………奥突然间想起了前些天买得USB声卡了 把外壳全拆掉发现板子本身没有多大 悍掉USB口飞四根线连接到主班的USB接口然后就是飞扬声器线和耳麦了 很容易搞定了,呵呵效果还行 跟客户解释说你的电脑本身的声卡芯片坏了找到同样的芯片很难并且是维修成本很高,现在只是这个USB口不能用但是还是跟以前的效果不差多少   ok搞定

网友: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不过第一次改用了两三天。因为买的便宜声卡,只要开大声,无论怎么改都有噪音。最后发现是USB声卡的愿意,换了一个30多的就好了

网友:
能直接带动喇叭吗

网友:
能啊 只是声音有点小  但要给客户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