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655用什么代换?或谁有他的资料

楼主(2009-05-26):
EPSON EPL-6200L的电源板上的开关管K3655用什么代换,或它的资料

网友:
N沟道mosfet,耐压够用基本就能代换。

网友:
耐压多大,多少A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管一般都可以用的,这个没有特殊的,电压在700~900以上,都可以  电流大小要看你这电源的功率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