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无CPU供电

楼主(2009-05-26):
ms6580无CPU供电,场块正常无短路,测场块G极无电压,换电源IC后,一触发就断电,不接12V小方头触发不断电,感觉是CPU供电电路问题,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你换电源IC的时候,某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能不能指导一下,原先不短路,场块也不工作,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重新焊接下试试   没CPU电压 并不一定就是供电这一块的问题 其它地方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

网友:
心在飞翔不是V星的工程师吗,一定见过这故障,电源IC是L6709,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开始是主板无复位,检查场块根本上就没工作

网友:
有没有谁修过这个故障,指点一下

网友:
BZ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那就麻烦LZ把IC拆下来,把板上的锡清一下,然后再焊一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