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1000 温控仪表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26):
SMD-1000 温控仪表是怎样设置的,原来的温度是180度,想把温度设置到250度,设置来设置去现在不会发热了,只有凉风,没有热风了,温控仪表显示CHEC 1SP1,, 晕了,快来帮帮我啊,老外的东西真的好难应用啊,,,,,,,,,,,,,,,,,
设置

网友:
楼主这机器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谢谢版主热心帮忙,看了,好象是中文说明书,,温控仪表还是不会设置,有详细的温控仪表吗?

网友:
温控是APE的,用过的同志麻烦你教一下,,急急啊?

网友:
那要好多图片啊,,,晕

网友:
电脑资料
我手上正好有此机器,有两张说明.可是穷啊
买不起相机,没法拍照传图上来.只能用文字表述了.
希望对楼上的朋友有所帮
助.
1:pv实际温度 2:SV 设定温度
3:ENTER:确认键
4:INDEX AL: 设定键
5:上下键就不用我说是哪两个了吧.
按INDEX AL键1次会显示 TIME
00.00
这个是主机的动作时间,可用上下键来调整你所需要设定的时间
按INDEX AL键2次: 设定键会显示:此为设定1号温度曲线步骤
显示屏上显示为 : PROF
这是调整温度升斜率的程试:分别是1~~4的程试可利用上下键来选择程试:
1:每秒升温3℃/SET
2:每秒升温1.5℃/SET
3:每秒升温1℃/SET
4:每秒升温0.75℃/SET
按INDEX AL键3次: 是设定温度
基本上就这些吧.

网友:
有人用过这种仪器吗?又设置了一个下午,还是没有输出,不发热,,,,,,,,,,,,,,,,,,,还是没有设置不对,晕...........高人出来吧,我在线等待

网友:
多谢楼上的热心帮忙,但是现在问题是不输出啊,我原来180度时,温控表的SP1灯会亮,温度C 的灯会亮,
现在没有输出只有温度C 的灯会亮,SP1灯不会亮,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
你那个是不是接脚踏板的.

网友:
你最好电话问下供货商.我想问题应该解决的快些.

网友:
机器是淘来二手的,用还可以啊,现在温控过我搞乱,没输出了

网友:
不是接脚踏板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09-07-31):
我也有一台。被原单位的小工故意破坏。将机器内的线拆了。请有机器的同志发几张内部接线照片给我好吗。不胜感谢。我的QQ:594689537

网友:
你好。我也有一台APE SMD-1000。被原单位的小工故意破坏。将机器内的线拆了。请你发几张内部温控的接线照片给我好吗。不胜感谢。我的QQ:594689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