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ple-l 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闪动,其它灯也全部闪动!!

楼主(2009-05-26):
测很多测试点供电端均不停跳变,红 橙 黄等供电也不停跳变,电源是正常的,

呵呵,说的可能不准确,向下跳一些,然后再恢复,再向下跳

网友:
换I/O试一下吧。

网友:
我也碰上个这板子,一点脾气也没有,I/O也换过,无效。。

网友:
查一下触发电路,S3信号, I/O--ATX绿电路。没修到过这种问题,但是如果修的话我会查这些。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块这样的intel945主板,目前还在查找中,一到cpu run灯一闪又回到复位灯不断的在闪.所有的电压都在跳变.CPU主供电1.3V只在0.4--0.8V间跳.其他电压跳变时还是可以达到原来电压.我把IO和BIOS 都换了,不知如何下手,有高手知道的也给我指点下哦.楼主搞定了也分享下哦.我也无能为力.

网友:
你们有没看哪有短路不!板上电压啊!

网友:
板子有短路点
某路供电管处于击穿临界状态
开机电路故障………………

建议先检查所有供电管的电阻,通电检查是否有发热元件,
如果还没有发现可疑元件,线重开机电路修起:如换IO

有条件的话,将5V 3.3V 12V输入分别断开,一路一路来查

网友:
楼主你可以看看门电路!我修过这样的板子!你可以试下!多查下板子上的门电路芯片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上诸位,我将IO吹下,强制开机,诊断卡灯不闪了,检测cpu无核心供电,这个IO也太特殊的,根本找不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判定是IO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V星的主板的话,12V小插头没有插的话也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2009-08-22):
楼主,该板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