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能加电但点不 亮

楼主(2009-05-26):
该机拿来时是加电指示灯一闪即灭,拆开加焊ADP3205和1902后,可以加电也不掉,但就是不亮屏,测CPU,miniPCI槽上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各路供电电也正常,CPU已发烫,内存槽已加焊过。
就是不亮,按压北桥也无效。

网友:
可调电源上电流上到0.82,风扇转时为0.84,再不往上加了

网友:
插专断卡看看跑码
今天修一台和你的机器一样问题,是AD3205坏了

网友:
能跑卡的话 应该是内存或显卡未过  查相关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