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显示器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9-05-26):
有的时候亮有的时候不亮,屏幕忽大忽小!请高手指点下哪里坏了,应该从哪里开始查?

网友:
检查高压包,输入,输出。

网友:
有哧哧的声音,好像是高压包问题!

网友:
接触不好,可能是哪里虚焊了,你重点检查电源和行输出部分。或者看看主板发黄的部位。

网友:
高压包 看有没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有没有回扫线?直接换行包和TIP122,这是通病。

网友:
TIP122是什么啊?高压包型号79A355-4-A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可以体用FPH0240或者另一台PHLIP15的高压包带换吗?参数是:FB-5B/CF149        3188 16873101     E70954           TLF151A-01-33到底什么型号看不出来!

网友:
tip  的PDF自己看。

网友:
忽大忽小应该是电压忽然降低引起 检查高压包和相关电路

网友:
不用多考虑了,这现象是高压包坏了,我修了好多台了,高压包坏的同时TIP122也坏的。

网友:
那个300V滤波电容拆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