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南桥烧坏问题

楼主(2009-05-26):
865等板子 Usb 爱烧南桥,那用个PCI转USB 是不是可以防止经典等问题烧坏南桥呢,谢谢

网友:
回答正确,是可以防止击穿南桥得。不过在USB的数据线上加一些电阻增加它的阻抗也是可以防止击穿南桥得

网友:
谢谢,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