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0花屏图片实况

楼主(2009-05-26):
这样的花屏还有没有的救哩!显卡装了驱动但驱动不了然色很差!上不了色彩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1075515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1 C48 C53 C56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1075519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只有换过显卡了。

网友:
可以修好的    用MATS测试下

网友:
测一下显存,应该有显存坏掉了

网友:
LZ
用一下MATS测试,吧测试结果贴上来吧

网友:
显存问题和核心虚焊  先排除 核心虚焊吧
反正  5200耐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