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K8T800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9-05-26):
我这块双敏UK8T800主板不加电I/O为IT8705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啊!开机电压只有1.64v是什么原因呢!还没有搞明白!请求大家帮忙啊!

网友:
看南桥待机电压3.3够吗?查门电路。开机针脚电路

网友:
先跑线路弄清楚开机针的电压是哪里拉低了

网友:
只能跑电路,看哪个元件给它供电,量量它的工作条件在正常的范围吗。

网友:
查下南桥待机电压都正常啵,跑路看下哪元件有短路把排针电压拉低

网友:
主要检查一下板子上的给开机电路提供待机电压的稳压块是否正常。

网友(2009-07-08):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板子都一样,不知道楼主的解决了没有?
我的板子,开机针的电压只有1.8,有时偶尔也能开机,那个时候电压会达到2伏,甚至3伏,不稳定,而且各路主要电压都没有。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查了半天也没有结果。
我看要盯着w83304这个IC,但是以前没有修过这个芯片的板子,看PDF有点晕,还不懂它具体的时序,忘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