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845E Neo N1996求助

楼主(2009-05-26):
这板开始时是CPU不过,加焊(用风枪)CPU座后,可以点亮,过了MSI开机画面,过后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烁。按下键盘(任何键)后就到检测内存画面(可以进系统),不按就一直光标闪烁。bios换过。内存显卡CPU都换了试过。请高手指点。谢谢。。。。。。。。。。。。。。
cpu
显卡

网友(2010-03-17):
会不会是io的问题呢!

网友:
加焊SB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