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PE800反复C1

楼主(2009-05-26):
今收到技嘉 GA-8PE800一块,反复C1.内存无问题,其他电压正常,现在怀疑BIOS有问题.

网友:
对。C1一般是BIOS芯片坏或者程序坏。内存控制器集成在北桥中,但北桥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那就刷BIOS啊或者换芯片

网友:
CPU座·北桥·BIOS  GA的通病

网友:
C1应该是内存检测不通过吧 ,反复跑C1就不清楚了

网友:
杀 BIOS 哦... 杀杀!

VCC.VREF. 91/92

网友:
先放电
在刷BIOS

网友:
同意四楼的。

网友:
除了内存工作条件 BIOS  NB  别忘了I/O和I/O外围也会,你这板差反复C1,我觉得应该是I/O,GA的板很多I/O坏反复跑C1

网友:
刷bios换io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 先刷 BIOS  在就是 IO 基本就OK

网友:
反复C1是不跑下跑?如果VTT、VDDA_25、VDD都正常先换IO

网友:
GA一般北桥供电坏的多,你先换一下,不行再刷BOIS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故障的板子,反复在00-C1之间试探,有时报无内存,有时不报,有时压U座能跑码,有时压SB能跑码,一句话----POST程序运行中抓不到内存.

网友:
明显CPU座子有问题,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副位。。总线都测一下

网友:
该说的楼上都说了  应该都是那些问题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 就加焊下cpu座

网友:
刷BIOS 换IO 再不行就杀座杀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