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怪问题

楼主(2009-05-26):
本人有一块昂达N61S的主板,冷启动会点亮机,正常开机后想再开就很难了,又要等很久才可以开,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不是昂达N61S的通病呢!是哪里坏了,IO我换过了,其它电压也很正常,除了桥还会有什么问题呢!真的想不出什么有其它原因,求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
查过了,电压正常的,我换一只新的9202上去也是这样,他不是CPU不工作,而是有时点不着机,且这块是昂达N61S的主板不是昂达N61G,他的9202是在CPU附近的不是在北桥附近的。

网友:
现在修板变烧烤了  哎 烤烤就好了

网友:
北桥加焊就好了.没有什么可修的了,修好记得加风扇哟....

网友:
刷新bios IO你换

网友:
加焊桥,一般这种病很可能是桥虚焊,尤其昂达的

网友:
桥爆头. 老火很.这个牌子.C61的.这里都有 几块烂哦...

杀桥!  850 猛催!   锡炉 最好...

网友:
就是啊,修电脑的和烧烤的是一家了,烤烤北桥就好啦

网友:
你那应该是关机后不启动吧!你看有无小三级管烧掉或缺件的。要不就是回焊桥

网友:
加焊北桥吧...通病.

网友(2009-09-26):
可以把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发上来吗,我有块板子电源管理芯片被别人下了。

网友:
加焊北桥  无其他法

网友:
我看也是桥的问题   烧烤吧

网友(2010-03-12):
我这里有一块昂达n61s用的是isl6312 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N61的多半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