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NS-7 屏跳

楼主(2009-05-26):
lg l17NS-7 开机有显 就是有点暗 图像位置由下往上跳,灯管测过没问题5V正常 12V量下来由16V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检修思路和可能是什么坏
问题

网友:
应当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也换过,电源板电压正常,还是原状

网友:
屏跳动的时候仔细听是否有高压打火声,接地不良,轻微漏高压串到驱动电路会发生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