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换壳液晶用一段时间就花屏或者好像白屏一样

楼主(2009-05-26):
一台换壳液晶用一段时间就花屏或者好像白屏一样、要关掉电源一下又可以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屏本身有一条竖线、但是还能正常使用、但是用一段时间就出问题、有时候用一两个钟才出问题、有时候几分钟就出问题了!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就是在用这台液晶的!现在打这几句话都关掉电源好几次了!才打这些字打完成!
掉电

网友:
没有相机、没办法发图片!
截屏下来是正常的!

网友:
屏本身的接触的问题

网友:
那跟高压和控制板、屏线没有问题吗?

网友:
屏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屏本身的原因,和其它没有关系

网友:
屏线接口的问题,试试把外壳拆了看看会不会出现问题,如果不会就是外壳压迫屏线引起的。

网友:
我的 联想 LXH-P17L3 也是这毛病 开机热了 左半屏花竖条 结果是屏不好 屏基板到屏 的压接软屏线不好 我前垫东西 后垫东西 都不好 ,拆 装 试 好几边了 现在 我 植入了 铝片 试着 好象 好了 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过是联想的,屏供电保险测时好,一会儿就断,你试试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