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05-26):
我给别人装系统,怎么也不管用,他的笔记本好象上了锁受什么保护似的,装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分了区再装看下!我前两天装了台就是分区后装进去的!

网友:
已经分好区了,他原来的是VISTA系统

网友:
呵呵!我装之前他的电脑就是VISTA系统!分区后就装进去XP了!!

网友:
进PE 运行GHOST SATA接口的硬盘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晕死了··要刷BlLOS啊这样是不可以的。VISTA的,要装XP的都要这样的啊不然怎么也不可以的

网友:
bios sata 设置一下

网友:
在BIOS中把硬盘的模式改了就好

网友:
现在的新笔记本里面有个SATA模式,改成IDE模式就可以正常进入XP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HP的,装XP就 蓝屏,装VISTA就没事,装XP无论是什么版本,都蓝屏,后来吗办法还 是装了VISTA,本本我不敢刷BIOS

网友:
你可以咨询HP的技术支持,你的本本得刷BIOS啊!

网友:
进PE看看是不是有隐藏分区,全部重新分区,再试试

网友:
把硬盘各了在安装试一试

网友:
重新分区就行。。。。。。。。。。。

网友:
是不是装系统就蓝屏,应该是bios里面硬盘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由于XP安装盘不支持AHCI造成的。解决办法:1、看看BIOS有没有关于AHCI的选项,通常叫“经典”和“扩展”,改成“经典”就可以安装XP了,若是Intel的芯片组,安装完找个IBM的工具软件,可以改回“扩展”模式;2 ...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版本的区别,你换别的试下看

网友:
hp 我搞了些
有的需要刷bios
有的不用!
还有xp驱动 不好弄!

网友:
有的是BIOS保护
有的是磁盘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2009-09-06):
也不一定,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有的还需要找兼容带sata接口驱动的才OK………………

网友:
改BIOS就可以装了

网友:
我建议不用GHOST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HP的,装XP就 蓝屏,装VISTA就没事,装XP无论是什么版本,都蓝屏,后来吗办法还 是装了VISTA,本本我不敢刷BIOS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HP CQ系列的呢 不刷BIOS是装不上去的 只要你按照教程就没事 而且都很简单 进PE就能刷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经常遇到  从新分区是可以弄好但是里面的数据保存不了 很简单用安装版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CQ的本本系统是有点不好装 可以找驱动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