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IMate 3260笔记本不显奇怪故障

楼主(2009-05-26):
朋友这里又打电话来说接到个笔记本电脑,开机液晶屏无显示,让我帮忙看一下。事先申明哦,笔记本我不会的,只是凑个热闹,见识见识嘛。

Acer品牌,中国制造的。铭牌上写着TraveIMate 3260,但还有个型号是:ZR1。

首先是简单的测试下。接上外接电源变压器,按下电源开关按钮,稍后能见到液晶屏是稍微亮了点,但是无任何的显示。从四面不同的角度观察,均不见“暗暗的图像”,这应该说液晶屏无信号输入(接收到)。但绝不是白屏。
如果说见液晶屏有稍微亮一点,但有暗暗的图像,应该是液晶屏无高压吧。

原以为是液晶屏无高压的故障,但还是无聊,于是将CRT显示器接上外接的VGA口。居然CRT显示器点亮了,有显示。从开机到后面都有显示,稳定,不闪。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从开机显示的LOGO图案为正常外,在DOS下,屏幕上满的“$”字符。也就是显示不正常。

这里的疑问是:笔记本本身的液晶屏无显示,本人现判断为无信号输入。而外接的VGA口有信号输出,但是满屏的“$”字符,照理说应该是花屏之类的故障。这具体是显卡方面显存的问题呢还是GPU虚焊?

小弟对笔记本不懂,还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10-01-23):
显卡坏了,换显卡吧,明显的问题!!!

网友:
显卡好象是集成的吧

网友:
測測看高壓版或燈管以及主機板是否有送電上來給高壓版

网友:
一般显示错码故障在显存或者内存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问题嘛

网友(2010-05-13):
这款机器是广达的产品之前是我主修的机种没错你说描述的现象在这款机器里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可以判定是显卡的问题有关于宏基的机器我可以给点建议的我以前是专修ACER  和东芝的

网友:
明显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1、换内存试试。2、查排线及接口松动或断开。3、查屏供电电压,如无,查供电的开关管是否正常,如无问题,则强制其基极高电位(或低电位,看管子及供电方式),强行向屏送电,测试是否有显示。如能正常显示,则查下周边线路。一般我是不会去查的,能显就是修好了,不想费神再去找原因,最多,就是屏合上时,屏仍有电,多消耗点电罢了,反正屏合上,灯管也不亮了,什么也看不到了。4、如有电不显,看下接口到集成电路的的信号线有无断线,如正常,则明说修不了。------这是我6年前修笔记本这类故障的方法。那时,主板上的集成电路都很难找,何况笔记本。至于什么BGA补焊,想都不敢想,十多w哦。

网友:
显卡的几率比较多,做个BGA加压下,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