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很久才敢发上来给大家指导的BGA.

楼主(2009-05-26):
各位前辈多给点意见啊

网友:
很美,那个风枪支架是自制的吗?能否详细一些,来几张特写

网友:
除了自己不会造的PC410,继电器等要买。外壳和支架那些都是找钣金工做的。

网友:
PC410有10条16段曲线,可以电脑串口自动控制。用起来还是很不错,就是还没空装冷却风扇。

网友:
费用也不小吧?要买成品热风的有四千元的

网友:
上加热头也是自制的吗?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都是自己设计的。改天焊桥的时候接上电脑控制再给大家传几张图看看。

网友:
发个程序来啊 具体怎么搞的写出来

网友:
目前我见过最完美的DIY返修台了

网友:
很接近成品机了,风枪架子能否拍个近照,有尺寸设计图吗?想仿照找人加工一个。

网友:
上加热的 外壳做的漂亮!

下部的夹具简单了点,做台式机板恐怕变形会很厉害

网友:
结合我做的 有几点不太明白
1 下发热砖离 受热体(板卡)的距离 好象比较近 有没有达到 3-4CM
2 上风枪的风扇的转速是否可调 我好象没有发现相关的调节部分  风速可调可以灵活的调整上加热的热量 可以避免加热过快 也就是避免了板卡的变形
3 下支架的支撑问题 还要解决 太简单  虽然美观 但我觉得并不实用
4 上加热部分的 温度采集问题 也就是热电偶的位置问题  (个人觉得 DIY的焊台 在设计和制作工艺 和整个的调试 都不能和专业厂家比) 上加热的电偶应该直接取自芯片的温度 这样比较直观 也容易控制温度

风咀应该是 49元一个 购买的吧
总的来说 很美观 简洁 值得学习

网友:
PC410穷人用不起呀。倒不如买个成品的。楼主做这个也太费劲了

网友:
上面的风枪是PC410吗,我怎么没找到呀

网友:
很错了

不知道做BGA怎么样

网友:
楼主总共花了多少呀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其实还不如买个了

网友:
做得不错啊。。。。但是我觉得还不如买个新的。。新的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肯定也上万了吧

网友:
总共是花了两千多点,东西都是向大同江的那里买的。而且得到他耐心的指点。结合了前辈们的经验,将测温做了改进,控温误差10度以内。实际使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很厉害呀 不知道做笔记本北桥怎么样呀

网友:
做的还不错,不过全部成本加起来和买个成品也差不多了

网友:
版主的动手能力真是超强啊

网友:
看这个几块 坏bga 的显卡 急呀!没设备

网友:
呵呵 DIY自己的BGA  乐趣在于过程  也就是开始构思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发现和解决的过程可能需要往返好多次 )最后 到完成   然后再完善 直到自己满意

如果要DIY个 用于维修 并且量大的话 建议买成品  因为做这个东东的精力 已经超出了得到的回报

就我的BGA 已经经过了三次大的手术了 目前完成的一个 已经找不到 第一次的“作品”的影子了

当然 总的费用 也已经超过了 2K RMB  但我觉得我的还要继续完善

呵呵

网友:
咱维修的还是DIY的好呀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前辈们  怎么做的啊  教教小弟啊  我的QQ459242941

网友:
上了上加热近照了。里面是个8205.做过磐正NF   250桥一块。加焊ECS939无铅一块,做新蓝笔记本板北桥一块,加焊七彩虹花屏显卡3块。加焊478座子一块。除NF  250重置一次后好了,其他都一次成功。一般的板只要上下温度大体平衡,板基本无变形,特大板要用重物压着。否则会翘起。其实做BGA主要就是操作者的经验和准确的控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佩服

网友(2009-08-11):
低部受热面积大就不那么容易变形吗?

网友:
我想上面用焊台下面用小锡炉,加热完全没问题,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