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HEX跟DE的结合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最近无聊,试着做恢复数据的,试验,
如果硬盘有问题,固件有问题,能认盘的情况下,可以接PCI3000的DE上用二个硬盘来对刻,
这种方法,优点是全盘的数据,可能都在,
如果是个500G的硬盘,又有坏道,对刻是相当长的时间,
一般进根目录,能看到分区,能看到文件时,可以直接点想要的文件,保存下来,
一般硬盘如果分区坏了,可以用WIINHEX的安文件类型来扫描,比如一个照片,一个文件,安类型来扫,
如果分区也坏了,硬盘固件,又有问题,通常一般的恢复软件不能诙复时,能否用DE+winhex来做呢?
我试了,怎么不成功,高手指点一下,
我先用DE的查找功能,找到JPG,跟DOC文件,点查看,可以看到二进制的码,
把文件存下来时,是个*.bin文件,
再用WINHEX软件来打开JPG.BIN,当通过类型里的JPG类型来扫时,也可以保存,也能提示,扫描保存,成功,可是文件就是打不开,
不知道为什么,高手进来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听讲现在最新PC3000不认盘都可以拿资料出来。。。不知道是否真得。。。。

不过以我认为。。。硬盘一定要认盘才可以把资料拿出来。。。

不认盘是不行得。。。。。有些固件坏都可以。。。最主要是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