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45P-A

楼主(2009-05-26):
ECS945P-A  Ver:2.1,故障是:偶尔死机,有时候不显,不显的时候内存电压是2.5V(应该是1.8V的),还有不显示的时候CPU供电电压是慢慢上升,全板无复位,等CPU供电电压上升到正常后,全板复位正常,CPU供电芯片已换!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各位请发表一下!

网友:
补下CPU座。 ECS的通病就是CPU座

网友:
正常使用时可以使用一整天,运行没有问题,但不稳定,不知道向什么方向查好了!不开机时压CPU座也不行!

网友:
把cpu周围的电解电容都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