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6500GT显卡,像是水的波浪一样荡漾

楼主(2009-05-26):
杂牌6500GT不花屏,256M只有右边4颗闪存,所有供电正常,换了74HC32D,取掉RGB的电容还是一样,请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显卡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你那种现象属于电源滤波出现的问题,你试试换下芯片供电的电容或电感试试,有时供电不稳定也会这样的

网友:
在集成显卡的主板上遇到过,换北桥供电管解决,试换供电管

网友:
应该是电源12V输出电流过大,先换电源再试。。对于新手朋友来说测这种修复成功率很小。

网友:
检测 16v/470uf 的 电解电容

网友:
把滤波电容换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