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点不亮故障

楼主(2009-05-26):
我的技星845主板,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也不转,我用万能表测了下开机键电压5V,是哪的故障,要进一步怎么检查,本人菜鸟,望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论坛关于不开机的都有专辑 你找找吧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看下

网友:
短接了,风扇转几下,马上就停了。。

网友:
不开机故障:首先查开机电路,看看32.768的晶振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哪里短路了,你检查电源的端口可以测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上有两个晶振 一个是14.31818,还有个是J25.000,请问下电压是多少属于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电源端口怎么检测它是否短路,谢谢!!

网友:
电源是没问题的,已更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短路了,量下电源的红黄绿线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了个32.768晶振,电压0.18V

网友:
为什么我测别的板,通不通电这个晶振都没电压的啊。。

网友:
晕,32.768晶振,电压0.18V 是正常的吧

网友:
如果32.768晶振0.18V电压正常,那再检查哪里啊。。

网友:
查全板供电点是否短路

网友:
你第一步是要量
3V 5V 12V DDR25V  DDR_VTT   CPU供电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第二步
5V 3V  和上电的基本条件有没到位
第三步
触发信号   I/O    SB   之间有没问题

网友:
首先短接绿线不要超过5秒,你看看是什么I/O,如果intel的南桥,建议先换I/O再试试,如果不行,就重做一下南桥,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
建议LZ使用本站的“搜索”功能查找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5241-1-1.html -----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