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主机

楼主(2009-05-26):
QDI主板,开机要反复重启几次才能点亮电脑。是mos管坏了,还是别的坏了。好修吗?

网友:
应该不是MOS管坏了,用诊断卡查一下是哪里通不过

网友:
应该不是MOS管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但是还没解决

网友:
先检测各个电路是否正常。一步一步的排除。

网友:
你好 我的硬盘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是 xp的系统分不了区呢?

网友:
用PQ分了没有啊?要么就在DOS下分、

网友:
用DISKGEN 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