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保存时间

楼主(2009-05-26):
BIOS时间设置了。重新开机又要重新设置,重新安装系统安装不了。是什么原因啊。主板的哪部分电路坏了啊??

网友:
看看COMS电路 2个二极管 晶振 及电容

网友:
换个电池。。。 不过即使没有电池也能安装系统啊?

网友:
CMOS电路一些二极管跟三极管类的东西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量下电池电压是否在2.6-3.3V

网友:
量一下cmos电路

网友:
先量下CMOS电池有不 有3V,在量下跳线那有不有2.5~3.3V左右电压,如电池有电,跳线那没电,那就顺着线路查下CMOS电路部分,分享电小经验,我遇到很多板子是那装电池弹片接触不好导致没电,你压弹片在量电压

网友:
电池换了就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换电池。不行跑线路电池座正极接的第一个电容换掉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底步是不是氧化和电池有没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