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75针一块板 12V短路

楼主(2009-05-26):
客户刚刚拿来一个机器,775针的 12V短路,把CPU安上就短路,不安就不短路,而且用假负载CPU供电居然都有10多伏,请老师们给点意见

网友:
用假负载测CPU供电居然10.49伏

网友:
上管击穿了吧    你查查那几个上管

网友:
首先U挂了 其次你说的CPU供电10多伏 是量的什么位置的10多伏啊?

网友:
所有的管子都换过了,不行还是一样的,量CPU供电电感都是10多伏,

网友:
“把CPU装上就短路”   装真U打上管的S极对地值非常小的.
黑表笔接ATX黑线量量电压.

网友:
那电源管理芯片呢?还有旁边的电阻呢?

网友:
估计LZ测量错误
上假负载VCORE如果有10.几V,北桥早就冒烟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源的12V?还是VCORE啊这样会叫我们误解的

网友:
本人是自学的,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谅解,我现在就是不上假负载和CPU,测量CPU供电电感都10几伏,而且CPU我也测过了没有问题,北桥应该是没有坏,上面的电容阻值都正常,希望大家能多给我点意见,

网友:
而且CPU供电周围的有几个小电容,很烫手呀,但是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一般应该是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孤帆远影大哥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CPU  VCORE  快到12V了。。。电原管理芯片。。。全都是好的。。我全拆下来在别的板上试过。。都OK。。。CPU  旁边的电容全都是向下面爆了。我在没拆电容之前CPU  VCORE没有电压。。我测电感有11V 多电压。。然后我把电容全拆了。。没装电容。假负载上能测到11V多。。 还有PCI-E插槽旁边的一组供电也没有。。场管什么都是好的。。内存供电正常。。。我测过北桥上面的小电容没有出现短路。。。说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CPU供电高达10V以上。。我那片板没冒烟。。论坛上面好像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也没谁说过北桥冒烟了。。。请板主就这个贴子问题说明一下原由。。。

我那片板是华硕的915的。。。现在板被我练焊接了。。。。那片板也拿到维修主板的地方修过。。别人说是南桥坏了。。。本人刚学主板维修。。实在是想不通。。有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可在问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