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上电

楼主(2009-05-26):
DELL D600,待机电流0.06,按开机键无反应,换过开机芯片,无果。有点怪。就是在这种待机情况下有3.3V电压,5V没有,加焊一下开机芯片之后,就没有了,过会又有了电压(这款机器待机情况下是没有3/5V的),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各位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吧。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听不明白你在说啥 ?这机器待机下是没有3V和5V由5236 和ABZD在等机下产生3V和5V为SMSC和BIOS供电

网友:
3楼说的我也听不明白,后面一句好长啊

网友:
确实,我知道这机器待机是没有3,5V的,开机才有,但碰到这台机子就是这个怪问题,待机电流0.01A,有3。3V,这才奇怪了?

网友:
查系统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的,估计开机信号直接就有了,但是3  5 V产生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现在大数DELL的本子,待机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