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烧电感后 5V偏高12V偏低3.3偏低

楼主(2009-05-26):
ATX电源 烧12V -12V 5V电感  更换电感后 5V偏高12V偏低3.3偏低
待机电压正常。
7500ic换过没用。

网友:
5V 实际为6.6    12V为8.5V    3.3为2.2V

网友:
1、线头接错 ,
2、碰伤附近元件,
3、是否空载,三组均带负荷试试。

网友:
烧电感是怎么坏法?匝间短路?还是颜色变黑而已?
如果没有匝间短路,电感不需要更换。不知道你更换的是否同型号电源的电感,随便换多少都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他带负载时电压是否正常,一般空载时12V那路电压都有点偏低的

网友:
匝间短路烧电感的,关键是5V高 12V3.3V低啊 。
正常带负载电压升高,但是5V已经要6V多了!

还有个为题就是 什么原因造成烧电感的, 是不是负载太大发热后引起的匝间短路???
论坛里找不到相同的帖子,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论坛里没一个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没人知道原因?

网友:
烧电感多是由于高频交流电串入引起剧烈发热。因此首先要查输出整流管有无击穿。但我也试过找不到原因的烧电感。只能逐个更换整流管试试了。

网友:
修好多电源 没见过烧电感的

网友:
烧电感没见过,看上去这个电源质量太差,不修也罢.

网友:
那个电感应该不会烧吖,按那种电流来算,这只电源怕肖特基管和431稳压管全烧了,又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
看看5V电感和12v电感是不是碰在一起刷伤而短路,这就造成5v升高而12v降低。按一般来讲电感烧的概论可以忽略。

网友:
挽电容看看,如不行就挽个便压器。

网友:
本人修过换电感线圈电源,肉眼可以看得出有短路的现像!

网友:
我遇到几个焼电感线圈的电源,明显线圈发黑 漆皮脱落 各匝间短路。不过更换后一切正常,没遇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注意的是:有的因线路板设计的不一样,-5V    -12V线圈需要交叉接线。

网友:
重绕线要注意线经和圈数就可以了,折的时候要记好啦.重绕一般可以修复的.

网友:
有可能是线经和圈数不对,   还有一个七彩虹 金谷主动式电源也是烧电感不过在保修期能直接换新了。

网友:
烧电感是怎么坏法?匝间短路?还是颜色变黑而已?
如果没有匝间短路,电感不需要更换。不知道你更换的是否同型号电源的电感,随便换多少都有点问题。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意见,电感不能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