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什么电阻

楼主(2009-05-26):
这是联想LXB-HF769A显示器里的,因被人修过,实物已不知去向,从图纸上得到的型号是TTCO5501JIA,图上符号象是热敏电阻。

网友:
你把原理图再截图大一点  这样才能分析的清楚

网友:
是压敏电阻,

网友:
谢谢,看型号像是5.5欧的,我用主机电源里的5欧压敏应该可代换吧,不过这台显示器比较麻烦,消磁继电器规律地跳,嘀嗒响,一个9V多(也许是12V的)供电有跳变,其它地方未发现问题,怀疑处理器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热敏电阳

网友:
热敏电阳?没听说有这种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