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0T 求救

楼主(2009-05-26):
这台Z60时好时坏,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开机掉电。掉电的时候好像是刚刚启动到显示的时候,感觉显示屏刚刚一闪就掉电了。
因为电源是带中心识别针的,没有办法看电流,但是掉电后中间针上的3.3V就没有了。
没有修过这款机器,不知道是短路保护了还是电源芯片的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一点建议,多谢了!
芯片
掉电

网友:
可以用个。直接接两根线到电流表上看电流。中间电压是冲电用的。。。。

网友:
这么说不用中间的电压也能启动,和DELL的不一样。
我今天换了几个电源芯片,还是掉电,明天试试接稳压电源,看看电流

网友:
IBM中间的针是没有用的,要不要都可以完全正常,你的问题因该的系统共电问题

网友:
好几天没有动这台机器了,今天接着修。
接上电源,电流到1.2左右时掉电。研究了一下电路,发现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怀疑是电压问题造成的,但是待机时电压正常,上电后很快掉电,不好量哪里有问题。
后来想把保护电路跳过去,于是将保护MOS管设成常开,可是还是会保护,这时主供电芯片有输入但是没有输出了。看来IBM的保护作的还挺完善。
搞来搞去还是找不到是什莫问题引起的保护电路掉电,还要请大家接着给出出主意,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