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HP D530 电源的通病

楼主(2009-05-26):
我们有将近50台HP D530的机器,全部是电源的问题。
每个坏电源板上大概都有5个电容一个IC一个
三极管
等元件爆掉。换上新的后只能使用一个月再坏。
上网查了很多资料,都说是这款电源的通病,但是没有解决方案。
修的我们头都大了,真心求教各位大侠,哪位知道这款电源或能给一些相关的建议,不胜感谢!
电源型号
这个芯片总是烧 (UC3845)
这是侧面的一块小板
我们的一位工程师反应,这个电源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果连续使用也许没有问题,但一旦放在那里不用超过一个月,接上电后马上烧。本人平时主要修
笔记本
,对电源没有什么研究,请各位多多指教了!
笔记本

网友:
换上新的后只能使用一个月再坏。
---------------------------------------
还有隐藏故障没有排除吧。
如果能提供更详细的图纸、实物等才好分析。

网友:
真心求教,却没见到你的诚意。把你的问题、电源的主要元件说清楚,否则没人帮得了你。

网友:
前两天论坛老上不了,明天拍些照片再来求教

网友:
今天上传了一些图片,不知道是不是有帮助

网友:
辅助电源有无烧毁?top244芯片的东西不难修的。3845烧毁要不就是vcc输入电压过高,要不就是输出脚持续驱动mos管导致发热过大。通电即烧毁首先考虑启动电阻和电容有无变值,再就是考虑供电绕组的问题。384x方案极其成熟了,如果是设计问题,应该可以改。

网友:
这电源上次有个柜台一次搬了200台来修,足足修了我们两天
主要原因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没得救的,修好到现在几个月也没反映有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请教叼中游,是哪个部分过热的问题,主要损坏的是哪个元件呢

网友:
这款电源做得细长狭小,散热风扇在最后面,而主MOS管在前面,风吹到那里时已经很小了,所以这类通病无法根除的,烧也就是主MOS管的周边几个元件。还有就是如果主MOS管不烧的话修起来反而很麻烦。

网友(2009-07-03):
这个并不是这款机器的通病,这款机器有分日本机和美国机,日本回来的电源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里面的部件都不同的,但价格就会比美国机贵20元左右,估计是卖家为了要赚钱,批美国机给你

网友(2009-10-06):
修好到现在几个月也没反映有坏的,9楼杨兄还是告诉人家该换啥吧!

网友:
王君乐
通常都会炸功放管2654,3845,两个2907,两个30欧电阻,一个0.22欧水泥,三个4148,一个光耦,之所以会这样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体积太小了又细又长,风扇为了控制噪音又限制转速,导致过热,特别是主功放管周边,基本到了外头一点风都感觉不到。
2,布线有问题,PWM芯片离功放管太远了,导致线路分布参数很差,很容易在功放管的栅极产生干扰,如果突然功率有很大的变动就会引起MOS管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