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A(IXS)和IT8712F-A(IXS L)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9-05-26):
请看下图,两个8712可以互换吗,一个带“L”,一个不带“L”

网友:
关于IO的介绍。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285-1-1.html

网友:
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关键,同样是8712F-IXS,带L的和不带L的可以换吗

网友:
可以互换的。不用担心哦。放心

网友:
放心吧,可以换的,那个只是生产批号。

网友:
型号看第二排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看IXS这个一样就可以互换的啊

网友:
好像代L的是无铅的,其他没区别

网友:
只要看IXS这个和最上面的一行一样就可以互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