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50-60pna(pe)电源不起振

楼主(2009-05-26):
故障现象:通电后有+300v电压,无辅助电压。测辅助管c3866,c极有+300v电压,b极0v ,e极0v。e极对热地有4欧电阻。量周边元器件正常,就是不起振,请教该如何修 ,请教了。
电源

网友:
焊下启动电阻测量其阻值,把c3866旁边的小三极管换掉。b极0v ,e极0v,不知道你用什么量程来量的,B极正常是0.6v。

网友:
启动电阻正常 c945换新 还是不起振 继续求教

网友:
c3866是好的吗,换了看看。

网友:
B极到热地电阻多少?如果启动电阻和B极到地电阻都正常,B极电压应该0.6v左右。如果测出来是0,那就是你的问题。如果确实都查不出问题,换3866。

网友:
3866用c5027代换 ,5楼说的B极到地电阻,是c945的b极到热的电阻吗?明天量一下,谢谢你啊!

网友:
我说的B极是c3866的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