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图纸中的符号

楼主(2009-05-26):
图中画红圈中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是表示信号送进来吗,为什么又有一个箭头和两个箭头的区别呢,还有两种是都向外的,还有一个是双向箭头,这都是些什么意思

网友:
唉,高手都去哪了

网友:
上一个箭头是说明该信号来自图纸的15和24页IO的PSON信号,下面的箭头是说明该信号来自图纸的16、19、25页是SLP_S3信号,是个人理解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教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单箭头和双箭头有什么区别呵

网友:
也看过一些主板的电路图,你这两个电路都是信号进入的标志,但有的电路中 也是这样表示的,但意义是相反的,

网友:
晕,那应该是个场效应管

网友:
3楼说的很好,看懂这些符号意义看来很重要

网友:
标有2N7002/SOT23的那个管子是场效应管是N沟道的标有Q192的是三极管,按三极管的箭头表示三极管分鍺管硅管NPN,PNP。的

网友(2010-01-30):
那是与前面或后面某张图纸相连的标志,符号前面的数字表示连接所指定的页. 24就是接第24页.

网友:
呵呵 这是信号流程啊
就是从这里去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