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下ECS全板没复位的

楼主(2009-05-26):
今天客户送来一片ECS的76GX-M754 V:3.0AD  南桥是SIS964。I/O是IT8712F-A的主板。全板没复位。经查时钟IC上方CPU座左下角的一个2055的三级管没电压 ,它通一个324的IC我换了324的还是老毛病。全板电压除了那没电压其余正常,时钟也有。不知哪位高手有修到这毛病的请指点下。客户明天就要了

网友:
全板  除了没电压 其余都正常 ???是全板没复位吧   先 电压 时钟复位吧  只有打打 SB 阻止了 SB 可能性 超 大  最小问题 就是  刷BIOS   换 8712     你打打阻止吧

网友:
我晕!你看清楚再说啊!除了那电压没其余都正常。哪位高手指点下咯!

网友:
324是线性四运放,你查它的供电。

网友:
你的全板不复位应该和这个电压有关
检查一下324的同相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
可是我没那图纸,也没一样的板。不知道能不能说的清楚点,或者给张图

网友:
324的供电管

网友:
我那三级管电压是这样的.上脚是0.3V 中脚是1.8V.下脚是1.9V.不知这电压是正常不.不正常还有哪位高手遇见此板故障请赐教...

网友:
你用假负摘看下CPU有没供电和波型

网友:
我晕 电压不正常我还敢上CPU量吗?给点有意义的意见吧

网友:
你这板有没有IT8282的复位芯片,有的话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你不说只有RESET不正常吗
说不好放上CPU就正常了
只要CPU供电正常的话上CPU是没有问题的
做维修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中间怕老鼠。

网友:
我那三级管的电压是这样的:上脚是0.3V 中脚电压是1.7V 下脚电压是1.8V 不知哪位高手知道这正常不,要是正常我就换复位芯片了。

网友:
上CPU假负载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已解决,是IT8282坏了,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