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专家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09-05-26):
大家好问大伙一个问题,像笔记本的BIOS是在待机下就有供电的还是按开关键以后才有供电的,还有就是采用38857这种电源管理芯片的机器38857芯片是在待机状态下就有供电,还是按开机键以后才有供电的,??

yzz163 -10 标题不清!!!

网友:
38857应该是待机供电,BIOS不一定,大多数待机供电,也有少数开机供电。

网友:
很多电源管理的芯片都是待机就有供电的。有得BIOS在待机是就开始参与开机,如果BIOS里面的资料丢失,会导致只有待机电压,按开机没反应的显现,例如神舟呀,TLC 呀 清华呀之类的。。如ITE 8510E -XXX 的主板都是要BIOS参与的,所以,一插电,BIOS 就有波形了,有些着不参与。具体芯片的板具体分析。

网友:
关键是看EC是怎么设计得,如果需要BIOS参与开机,则BIOS待机则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