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40主板不跑码检修流程

楼主(2009-05-26):
小弟有一问题向各位在侠请教,最近和朋友统了一批T40主板,经过测试一翻,有些主板不能跑码。主板上电正常,DC电源的电流停留在0.75A左右,BIOS也换过。线路基本上都跑过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实在没招了。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你按下开机键,看开机芯片的信号出来没,

网友:
从CPU座,北桥,南桥,BIOS几大芯片,供电,时钟,复位等条件,都有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