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什么类型的单步卡

楼主(2009-05-26):
听说是升技厂里出来的.....

网友:
我找到相关的说明
http://www.sunrisetek.com.cn/cn/product_view.asp?pid=287

JET-1046

PCI Step by Step Card

The JET-1046 Step by Step Card used the hardware control to halt the CPU, then latch the address data and control signal on the card. The technician uses the card in working motherboard firstly, then record the address, data and control signal result for each CPU Halt step. For debugging stage, technician does same way and records, the results that will be compare with working motherboard’s result to find the defects.(This tools is useful to debug for address or data bus problem)

网友:
EZTEST的,这张卡我也有的。

网友:
我也有一张。

网友:
我这没有..只有一张很普通的测试卡...呵呵..

网友:
这是一张跑地址和数据的单步卡。既然你都这么问了。相信你也不会用,最好找一个老师傅给你讲讲怎么用。非常好用的。我有一张比你的要晚一些出的。集成化比你的高一些。修板每天都要用。呵呵。你得到宝贝了。不会用的就是垃圾一张。会用的人就是宝贝。

网友:
补充一下这种卡的技术是基于PCI总线的地址数据传输来判断整个主板地址数据跑的是否正常。出现问题会在那个地址或数据挡住帮助持卡人判断故障点。目前采用PLT总线的主板只能判断全零,全点或假全点等故障,不过很多SIS和VIA的芯片组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好卡,一直想拥有,可惜没机会……

网友:
我接触都没有接触到过~~~这辈子不知能不能摸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这种卡的技术是基于PCI总线的地址数据传输来判断整个主板地址数据跑的是否正常。出现问题会在那个地址或数据挡住帮助持卡人判断故障点。目前采用PLT总线的主板只能判断全零,全点或假全点等故障,不过很多SI ...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卡我也有,我是专业搜集单步卡的。。。。。。哈哈。

网友:
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在论坛里搞个论坛里所有会员都用什么样的工具都亮出来,收藏的古董也好,我想很好

网友:
这种卡又不能用在本本上 ,问下子,本本厂家维修用的是什么样子的检测工具啊,有见过说下子。

网友:
这东西我也有块,搞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