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5-26):
1.P4P800给南桥和显卡插槽的供电管发热严重有没什么解决的方法 所有的这样的主板都是这样吧PCB板都烧变颜色了。
2.一个双敏的UNF4XJ主板 此主板第一次通电挡C1 等到再次通电的时候就全板没有供电输出 无复位了 按压桥无效。每次都是这样。
3.一个捷波K8B5P-MX的主板我怎么死活都调整不出SATA的硬盘啊 请问谁知道这个主板怎样才能够调整出来此主板的SATA接口么? 我确保只要带SATA接口的选项 全部打开了 仍然只有检测IDE的四个通道 怎么没有SATA的通道接口? 谁有K8B5P-MX此板的BIOS啊?

网友:
试答一下问题2,3
问题2:主板处于比较临界的状态,第一次加电,主板是凉的,还有电容里的电也完全放完了;再次启动有些元件还是热的,电容里多少有点剩电。你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吧。有时改进供电状况可以解决。

问题3:据我所知,早期带串口硬盘的板子先要通过软驱装一个驱动软件才能检查到硬盘。

网友:
那我就回答下1,搜索我的贴子,换了2个mos管就行了

网友:
我也说第一个问题,我也有片华硕P4B800最后因此原因导致不能开机,当时一年多前不懂维修也不知道这基地论坛,强行短接电源3.3V对地,结果烧掉傍边的一个三脚的小管子,因没图纸至今那个华硕还在墙角睡大觉呢,楼主还是找大功率管子替换了吧,网上能找到替换的代用型号,可用55N03/66N03/3055L/85L02/90N02 总有一个可以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我用70N03代换仍然是热量超级惊人,谁能推荐个频率高 电流大的MOS管子?
2。至于张先生说的 难道是电容引起的么?
3。至于说这个驱动问题 至于张先生说的 必须用软盘装么?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找啊。也就是说不管再老的主板只要带串口,安装上串口驱动就可以支持现在新式的串口硬盘么?

网友:
第二个问题,些板是NF的单芯片,此板桥容易虚焊!可能是桥不稳定造成

网友:
3。至于说这个驱动问题 至于张先生说的 必须用软盘装么?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找啊。也就是说不管再老的主板只要带串口,安装上串口驱动就可以支持现在新式的串口硬盘么?

-------------------------------------------------------------
太老的只能支持150的一代串口,300的二代支持不了。

网友:
我记得有些主板需要打开阵列功能(RAID)才能识别串口硬盘的,你可以看看主板上有这个选项,把他打开看看

网友:
那ASUS主板那管发热  通病   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办法

网友:
第二个问题,些板是NF的单芯片,此板桥容易虚焊!可能是桥不稳定造成   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我用70N03代换仍然是热量超级惊人,谁能推荐个频率高 电流大的MOS管子?
2。至于张先生说的 难道是电容引起的么?
3。至于说这个驱动问题 至于张先生说的 必须用软盘装么?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找 ...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量下PWM的波形是不是异常了。

网友:
这板子就那样,我试过用90N03一样可以煮饭了。。。别钻牛角尖了,能正常使用就行了,我自己家就是用的这板子。。。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因为板子拿到我们这就是来修理的,来时已经出故障了,我在想这批主板出厂时这个管子就这么高温吗?应该不会,只是我们没有新板子去比较,不知道它原来的工作状态。
管子发热,一是它的负载过重,二是它自身的损耗太大,这个板子应该是上管和下管供电的,检查它的驱动芯片和反馈电路,必要时上下管都更换掉。

网友:
供电管发热严重 我估计设计时就知道的 所以供电管下面焊盘铜搏面积留得很大一片 有利益散热

网友:
1烧黄正常这是华硕的同命
重点是主板出现的问题要对症下药
2当c1查内存时钟 系统供电
3不认串口硬盘大多为设置问题
但是还有个同命就是南桥接收不到信号

网友:
要不加个小的散热片吧

网友:
我顶楼上的大人.再热就放到水里.

网友:
我说下问题1,换管没用,可能是桥有点轻微短路吧,我以前修过这种板子,也是温度太高,可以不管,一般不会出问题,我的一个客服都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
ASUS的主板这个是通病  一般损坏也都是这个管子坏  而且其他的杂牌的主板 还有GA的都有这个问题  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换大功率的一样发热  要想查你查一下他的控制这部分吧

网友:
就怕他什么时候击穿了然后把桥给烧了 还有那个问题三我接个早期的SATA80G硬盘可以识别了 我想问的是难道VIAK800的桥居然不支持SATA2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