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本装系统屏闪

楼主(2009-05-26):
dell    1051本本ghost完后重启解压时,屏幕会不停的闪,并闪的厉害,装完后使用全都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提示下,每次装时都闪,使用正常

网友:
是ati的显卡吗,上次我ghost了一个1501的系统也是这样的现象,当时吓一跳,以为显卡坏了

网友:
没问题的,非硬件故障,你可能用克隆吧

网友:
是不是GHOST带了显卡驱动,与显卡不兼容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在装驱动的时候会这样的。

网友:
是ati的显卡

网友:
说不上是问题问题  是系统解压显卡驱动常见的现象的问题

网友:
正常现象装显卡驱动都会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