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B·PT361G通用液晶驱动板了解的师傅帮个忙

楼主(2009-05-26):
有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 现在环境是这样的
一块 液晶屏M220Z1-L01  DELL22寸液晶屏 E228WPc好象是这款
驱动板一块  B·PT361G  通用驱动板  版本好象是8342
一块 电源高压一体板 接屏幕背灯

现在 不考虑屏幕问题 因为测试后 一体板可以正常工作 提供 5V  12V电 并且不接驱动板 单一体板接屏幕 把5V直接接到开关线上屏幕背灯可亮 (说明一体板没问题)

单独把驱动板接DC外界变压器 一体板接外接电源(5V直接接到O/F上)  然后使用 驱动板可以显示信号背灯也可以亮(废话5V直接接开关上了)(说明驱动板也是正常的)

下面用 QD 代表 驱动板 | YT 代表 一体板

我将QD的12V接到 YT的 12V上
我将QD的GND 接到 YT的 GND上
我将QD的BL 接到 YT的 ON/OFF上
我将QD的ADJ 接到 YT的 BR上
按这个接法两个板子都没问题 应该OK使用了

但就有个问题 显示器一直 一闪一闪的就是不工
不知道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注:显示器的指示等开始 开机长明 然后 和屏幕一样闪
说明开始长明应该是驱动板初始化 但后来的闪一闪的 不亮不工作代表什么不知道怎么解决呀。。。

网友:
你那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所以灯一直闪,起不来

网友:
那在不改变现状的基础上可以做改动吗

网友:
至少要  一体板 给 驱动板供电 并且液晶可以点亮
如何实现那。。。

网友:
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 一体板的 待载供电呢。。

网友:
一体板是新的吗,如果不是新的  那可能是电容容量下降了吧

网友:
在淘宝上定做的 不过 我看一体板的做工粗糙怀疑是山寨板的 电容 是否自行更换电容就可以改变现在带载低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