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疑难杂症!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2009-05-26):
今天接一台T23,开不了机,拆开测量没有3V 5V,测没有VCC3SW,我想应该是,VR3出问题了~!(五脚线性稳压管,相当于7805吧),量第五脚只有2点几伏, 这应该是不对的,应该是十几伏到这里的,量R629第一端也为2.几伏,再量跟它相连的R279发现是15。8V,,断开电源测量两个电阻的连线的阻值发现不太正常有时显示无穷大~!再看过孔有点腐蚀,应该是断线了,我直接飞了一线,VCC3SW出来了~!
但是3V 5V还是没有出来,测量1631,28脚有4V ,23脚也有4V,22脚有16V,21有4.96
V,18 19脚也是4.9V,第7脚0.22V(偏低),第9脚没电压(正常应为2.5V),,奇怪的是:就在给主板通电的瞬间5秒钟内,1631工作是正常的,各引脚电压都正常,也有3V 5V输出,但过了5秒就变为上面的电压值了,,,如果在通电瞬间加电,主板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跑码显示都正常,一按开关关掉,马上各电压就恢复这样,不能触发了,我现在不懂从哪下手!换过1631,还有升压二级管~!望高手指教~!

网友:
没人帮忙吗??

网友:
故障好奇怪啊

网友:
有点难搞,已经仔细检查有没有腐蚀了,没问题

网友:
1631的7脚才0.22啊?把7脚加个高电平试试呢?另外这机器电感好像爱虚焊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所说,加焊各3M  5M电感~~~

网友:
学习下,貌似虚焊,有高手吗明知道一下

网友:
开机后断电呀!有可能是CPU座子问题,也有可能是某个电压有问题。瞬间可以跑代码,CPU座子问题应该比较多一点。

网友:
加焊3M 5M电感,你先跑一下3M 5M的电压,看到那里没有

网友:
后级短路的可能性很大哦。。。
注意。。

网友:
PMH4.好好研究下。3V5V不仅是与1631有关的。

网友: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前几天已经修好了,只是没空回贴~!按大家提供的方法都去加焊了,还是不行~!后来想想既然无待机是出在VR3上,那我还是从VR3入手好了~!就在上电的时候测试VR3输出的VCC3SW,正常3。3V,但过了几秒也就是待机保护的时候,VR3输入的电压达到了5。5V!!!我想问题就在这里了,VCC3SW不仅是给开关电压,还给IBM芯片,东芝芯片提供工作电压或检测电压,芯片工作额定电压3。3V,超过时芯片工作不正常从而保护!其实这个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了,只要当初细心的量一下就不会走弯路了!维修的时候要细心,还要会应变(有理论的依据下)!谢谢大家,祝大家进步,发财!·

网友: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前几天已经修好了,只是没空回贴~!按大家提供的方法都去加焊了,还是不行~!后来想想既然无待机是出在VR3上,那我还是从VR3入手好了~!就在上电的时候测试VR3输出的VCC3SW,正常3。3V,但过了几秒 ...
引用 网友A:

看了还是不明白,是不是说IBM或 东芝芯片其中有短路的,换了就可以?能说说是哪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VR3嘛,那个产生VCC3SW的,五脚开关~!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
好象PWG从3.3V 取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