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开机风扇反复停

楼主(2009-05-26):
风扇停一下又转,就是反复这样,开不了机,我应该按什么顺序来查,本人新手,正在学习中,请教各位..

请您先测点数据贴上来。。。新手不是借口,如果“新”得连万用表的使用都成问题,那就麻烦您移步新手区学习吧。。。

网友:
1:检查供电是否有短路,特别是CPU供电
2:检修开机电路

网友:
诊断卡跑码没有???在开机时~~~

网友:
还是楼主说的对
看一下
CPU 供电管

网友:
这类 情况,一般是开机电路有问题,看下IO或者南桥有没有发烫,查一下停停转转时绿线的电压变化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台联想品牌机的,是精英的板,也是这样反复开,关机,最后换了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连最基本的壮况都没写清楚,想帮你也帮不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拨下ATX接口,看看能不能触发,如是能,那说明CPU供电短路!

网友:
按版主说得,先测下各个供电

网友:
供电正常,诊断卡跑C1 刚跑到下个数字就关机,风扇停转,过两秒又自己开机,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