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T361G通用液晶驱动板供电问题 疑问

楼主(2009-05-27):
   由于 一体供电板 带载过低 所以 改为 驱动板接变压器 供电给 一体板的 高压部分 提供背灯电源这样接可以显示信号 也可以 把背灯点亮 但运行20分钟左右 又再次黑掉 关机在开机又可以点亮点用不久有再次黑掉 问题直接证明 应该还是 电源带载低的问题。。。
(此时使用的是正常的12V4A驱动板变压器)

   我要问的问题是:
我想用 15V 5A的给驱动板提供电压 是否会烧坏 驱动板
或用12V 5A的高一档次变压器是否可以解决 驱动板 和 一体板带载问题呢。。。
高手帮忙 迷茫了

网友:
12V 5A的电源  完全可以了

网友:
谢谢。。。。 正在邮来的路上 呵呵 期待一下。。

网友:
我用12V 8.5A的监控上的开关电源都照样用.汽车上的电瓶都有20几A不也可以照样用吗?

网友:
很多电源高压一体板用久后都会发生带载问题,换电容也解决不了。

网友(2009-07-21):
你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电源功率不足,也可能类似与高压不稳定引起,灯管不稳定(漏电)或者高压条不稳定,都会造成你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