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快intel865主板故障~!!

楼主(2009-05-27):
昨天下午碰到一块板子,主板能上电,但是点不亮,打开机箱观察了一下,发现靠近COMS电池的一个2200VF的电容鼓包了,接着我用排除法一一排除了别的硬件故障,估计别的部件也没什么故障,内存拔下也报警,后来我又用091POST卡去检测,给来我个E9的错误代码 ,我在POST卡查询手册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查到E9这个代码说的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大哥帮我看看!!!
    对了我还想问下,INTEL主板上,N82802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是BIOS??我印象中这个好像是专用的一种芯片吧??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嘿嘿~~我是边学边动手,,,麻烦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intel的板子BOIS容易坏

网友:
补充一点,,我换了个相同容量的电容上去后,ATX电源插上电源线,主板就自己启动了,,,短接10秒开机PIN,不能关机,,,,,,,

网友:
跑乱码就刷一下BOIS intel的板子BOIS容易坏 还就不能开机的话我看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测下COMS电池电压是不是正常。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电池电压正常,,晶振嘛,,,,,,,,,,嘿嘿,还没搞那玩意!!

网友:
能把检测方法说的具体点吗???4楼的兄弟!

网友:
你那应该是开机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
首先问下,,一般电源线接上ATX电源,主板就自己运行起来,是什么造成的?我整块主板都拆下来了,引脚也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