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117稳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27):
一块845的主板,南桥旁边有两个1117芯片。一个在南桥的下边。一个在南桥的左上方(两块内存插槽的边沿)通电用万用表测。两个标号一样的1117,输出电压一个是1.0v.一个是2.5v.搞不明白同样的1117,怎么输出电压不一样呢。还有正常一个主板上应该有几个1117呢?期盼回复 !

网友:
你先搞清楚1117是怎么工作的。。1117的控制极是靠什么还改变电压的。。。仔细看看3个脚。。一般会两个电阻来控制的。。多跑跑线路。。就会发现有不同之处。

网友:
仔细看1117-xxx的xxx,这就是它的输出电压。
带-adj或者没有的是可调的,具体输出决定于电路。

网友:
1117    D1084   是精密稳压块中间那个脚是电压输出第三个脚是电压输入第一个脚是基准电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