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DWA102引脚定义

楼主(2009-05-27):
联想机器上的一长电源,故障为控制电压5VSB正常,其它电压无输出.经过维修,各电压有了,但无PG信号,此电源为台达DPS-180kb-6A.PG信号应该是由DWA102产生,因为网上找不到DWA102的引脚定义,发此贴希望知情的朋友能告之一二。谢谢.如有此电源的图纸,那就更谢谢了

网友:
那个DWA102就在左下角与电源垂直的一个电路板上

网友:
不知道是DWA还是DNA102,如果是DIP16脚的芯片,可能是dna1002芯片的衍生物,pg应该是由第三脚输出。pg跑线路很容易,都是从针脚直连的,你跑一下就知道了。这个芯片淘宝上有卖的,其实用tps3510、7510、5510之类的芯片可以改造代换,但改动较多。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已修好,用7510替换的。这种电源市场上不好买,坏了只能修,只是这次有麻烦了点。

网友:
问题又出现了,换上7510以后,故障的确排除了PG3.4V,但再重新开机PG又没了.郁闷中......如哪位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下.......

网友:
无论是dna芯片还是7510,他所起的作用只是过压、欠压保护、开关、PG输出。所有保护的实现都是通过fpo的开关实现。7510pg信号的产生首先是有+5v和+12v输入。没有pg信号先检查+12v输出有无问题,特别是到vdd脚的整流管压降会否过大。如果没有问题多是7510损坏了。这种芯片多是fpo部分损坏,pg有问题的少见。

网友:
测试中发现,开机无PG,VCC12V为11.48,5V,3.3V均正常,当开机5秒左右,PG3.4V,且主板开始跑码,显示器有显示.断电马上再开机一切正常,但放一会再开机,又重复上面所说的。感觉哪个电容或是哪个二级管有问题,正在研究中,大只铑如还有什么可以指点一下的,请告之。谢谢

网友:
pg的输出只是比+5v的输出迟几百ms,开机无pg证明这个电源的输出不正常。开机5秒左右才有pg,这更加有问题。vcc12v不知道你指7510的vdd脚电压还是+12v的输出端。如果负载情况下12v只有11.48v,虽然是在正常范围内,但偏低了,似乎负载能力下降。
建议:1、更换新的7510试试。2、查稳压光耦连接的tl431及其周围取样电阻。3、考虑主开关管老化,更换新品或者参数更大之mos管。4、查主开关管连接的电流取样电阻,或者直接更换相同的色环电阻。(阻值太小,一般方法难以测量)5、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看图片是主动pfc的结构,检查pfc电路的输出有多少v,一般应有380-400v左右,电压不足的话输出肯定不足。如果是主动pfc电路的问题,检测的难度就上了一个台阶了。

网友:
故障已解决,更换VCC12V连着的一个二级管(以前是普通硅管,更换的是高速锗管)故障排除。
十分感谢大只铑的帮助。